win7安装s7200给点指导谢谢

楼主(2019-04-30):
win7安装s7200时出现在以下位置的注册表中找不到共享通信客户端列表什么原因,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防火墙或者组策略是不是禁止共享通信客户端了
你卸载软件,把防火墙等等都关了,再安装一次试试
拆二代

网友B:
如果不行的话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我感觉一般和系统有点关系,因为我WIN10的也没有,然后WIN7的就好了

楼主:
系统问题。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