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30):
三菱Q系列的PLC  Q06UDH能不能通过RS232与触摸屏GT1575进行连接?

网友A:
品牌及型号:三菱GT1575-STBD
系列介绍:广泛适用于网络或单机作业环境下的高性能型号。
屏幕尺寸:10.4英寸。
显示颜色:256色或更多色彩。
安装类型:面板安装型。
分辨率:SVGA(800×600点)GT1575-STBD。
显示设备:TFT彩色(高亮度、宽视角)。
主机架颜色:黑。
电源类型:DC24V。
通迅接口:带内置RS-422。
广泛适用于网络或独立作业环境下的高性能理想型号。
用户存储区容量:9MB(GT15__-VNB_:5MB)GT1575-STBD
含USB device端口。
标配RS-232接口。
拆二代

网友A:
有标配232端口,可以通讯的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