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1):
最近在学用这个软件,发觉他好像在仿西门子,不过仿的有点四不像!
第一:有全局符号表,但没发现全局主程序层级结构!
第二:在程序层级结构下可创建多个周期性程序,中断程序,而且每个程序内部的符合表又是局部符号表,按官方手册说这个程序层级应该就是主程序层级,可头上又是局部符号表,这不是自相矛盾嘛?
第三:程序层级下只能调用功能块而没有子程序,有主程序层级,却不能创建子程序层级,这不符合常理。
个人观点,请大师们指正!

网友A:
我用的时间稍长点,说说自己的理解:
1,全局符号在每个  程序(POU)和功能块中都有效。没有主程序的概念,所有程序都是一个层级,由“工作”指派 周期或中断。
2,每个程序都是独立的,所以内部使用局部符号,与全局符号不矛盾。
3,  功能块就是子程序。早期版本我用ISPsoft编写程序,下载到ES2,再用WPL上载,我发现  程序  调用一次 功能块 ,就会添加一个子程序。两次调用一个相同的功能块,就会添加两个子程序。现在的版本和其它PLC我没有测试过,不知道结果。估计已经进行了改进,多次调用相同功能块,只添加一个子程序。
你可以按我的方法测试下,看看ISPsoft编译后的结果。

网友B:
台达官网软件的相关手册没找到,可以看看帮助里的说明吧或技术支持毕竟他们是专业的。

网友C(2019-09-21):
台达的一直走在模仿的长路上,唉,WPL软件老是丢注释,不然也不会选择用ISP

网友D:
ISP已经用了几年,已经习惯了,最近的3.08变更像西门子了。感觉可读性变差了,因为功能指令更占空间了。

网友E:
台达供应商说这不是模仿西门子,这样的编程方式是标准化,符合IEC标准......
现在三菱,松下的软件也都有类似的编程方式

网友F:
我想问下如果使用功能快块编程,下载后再上传程序功能块还存在吗?三菱的小型机3U和5U没问题,低端的3GA 就只有梯形图了

网友G:
台达ISPsoft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H(2019-11-05):
伺服定位程序发一份案例,参考参考(AS332T)QQ1957488664,
引用 网友G:
台达ISPsoft还是非常不错的
AB智能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

网友I:
厉害,牛,编程软件都还可以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