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2):
我用的三菱mr-j4-a驱动器,用fx3ga 60mt控制。伺服son信号和EMG信号都有,为什么不能锁轴,通电之后无报警。但是电机发出来吱吱声音。我肯定伺服on信号是有的,数码管的状态也显示伺服on了,这是为什么,请帮助

网友A:
排除动力线和编码器线的问题,判定应该是伺服电机有问题了。之前碰到伺服设定正常、动力线、编码器线没问题,就是锁不住轴,旋转时抖动严重现象,后来更换新伺服电机后就正常了。 以上供参考。
多谢了,但是我所有东西都是新的,电机驱动器,编码器线,还有动力线都是新的

网友B:
你可以先用三菱的电机调试软件,试运行看看电机 编码器的线有没有问题。
调试软件试了,也动不了,这一套东西全部都是新的

网友C:
左右极限呢
左右极限已经设置自动on了

网友D:
伺服参数调整有问题
具体还需要调整哪些参数大神

网友E:
缺相了,或者电机原点不对
这还没动呢,和原点有啥关系。

网友C:
是位置模式吗,还是设成了速度模式
位置模式,

网友F:
是不是机构部分 不同心导致的
电机没有接负载,没接东西

网友G:
伺服用的220v电源是哪种?电子伺服变压器还是那种,我遇到过电子伺服变压器造成的此内故障。接入单相220试下
我用的就是单相电,自己试这玩的

网友C:
不可能的,除非坏了。
不应该啊,都是新的,我看看是不是接线没接好

网友H:
有可能是编码器快速插头接触不良,我之前用的台达B2偶遇过类似情况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I:
试下三菱伺服软件一键式调整,刚性是不是太大了。
还没有到伺服刚性那一步呢,不能锁轴

网友C:
到底有没有报警?

网友J:
JE的电源接L1,L3,其它系列接L1,L2 否则不锁轴!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K:
你看一下是不是输出相序接错了,电机和驱动器是否正确匹配也要检查一下
好的,也有人和我说了,看看两者,电机和驱动器是否匹配

网友L:
先确定线路问题,线路有两个地方要注意一下,1.单项电只能接L1,L3,其中L2空出来。2.电机电源线U,V,W有没有接反,接好。确定好后,用专用软件先驱动一下,看能否驱动。如果驱动不了,多半电机和控制器有问题。。。
好的,谢谢接线没有问题,查了很多次了

网友M:
你直接把PD01设成0C04
设置过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插头有问题,现在能锁轴了,就是送电的时候还是会有英英的声音。不知道为啥

网友N:
软件处理问题吧或者掉电旋转一下电机试试

网友C:
你不是查了输入点了吗,晕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插头有问题,现在能锁轴了,就是送电的时候还是会有英英的声音。不知道为啥

网友H:
开机,自动增益,完成后异响你想听也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