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ov 有无类似三菱movp指令,启动后只传送一次

楼主(2019-05-02):
请教欧姆龙mov 有无类似三菱movp指令,启动后只传送一次
PLC :
CP1E & CP1H

网友A:
@mov d0 d2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可以有的,看手册.

网友C:
欧姆龙有P_first_cycle的只接通第一个扫描周期的触点,@ 指令是上升沿执行,每次上升沿信号都会执行一次
下载积分:+1(别无所求) 正解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前面加小老鼠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有P_first_cycle的只接通第一个扫描周期的触点,@ 指令是上升沿执行,每次上升沿信号都会执行一次
4楼正解,和三菱启动传输效果一样

网友B:
有,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