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解决通信问题

楼主(2019-05-02):
我PLC频繁通信,但人为感应到安全光栅,给机器人暂停,暂停信号会停止机器人通信。这个如何解决机器人正在通信时暂停无效,等通信完成再给出暂停。因为TCP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通信完成。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也就是socket通信机器人是客户端,PLC做服务器,当人为碰到安全光栅时,机器人必须暂停,机器人暂停意味着通信也暂停了,但如果此时正在通信,会导致通信超时异常报警,设备复位后程序无法继续运行下去。

楼主:
PLC这边不知道机器人什么时候通信完成,没有什么标志位,结果程序就不知道如何处理等待通信完成,PLC再给出暂停

网友A:
不懂,一般报警就运动停止,该通讯还是一样继续通讯,

网友B:
能否说一下,你用什么机器人?暂停是怎么做的?我做的项目是FANUC机器人,光电开关检测,也是通过很多通讯才到各台机器人,没有你说的那种机器人暂停影响通讯的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国产艾福特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