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肥仔

楼主(2019-05-03):
最近做个分穴摆盘的机器,现有一款产品是16穴,加工完成后要一个三轴把它放入相对应的16个盘子里面,一次加工一个产品,三轴取产品在同一个位置,一个盘子只能摆同穴号的产品,要摆16个盘子,这样的该怎么写程序呢?目前用的是三菱PLC,请各位大哥教下我?

网友A:
没明白16穴?分穴摆盘?这都什么描述
拆二代

网友B:
不行花钱找人写吧,弄坏一个东西就麻烦了啊

网友C:
不知道是旋转工作台还是流水线?或是其它?

网友D:
画个图出来,说不一定可以给你意见

网友E:
你这个是多点定位吧,
plc

网友F:
我现在也遇见同样问题,检测机出来之后需要将产品按规格不同分成24种不同的放入对应的框中,关键是检测出来之后还有一节流水线,后面没有能分辨的东西,只是单纯的感应器感应物料,而后面是三个伺服控制六个吸盘分料,怎么让伺服去分辨该吸那一块呢,要是按步距来算的话,万一中间掉一个就全乱套了。头疼中。

网友G:
不知道描述的是啥,16个格子还是16种产品放16个含16个格子的盘子
16种产品放16个盘子中,一个盘子只能放一种穴号产品,一个盘子放满80个停止,,用XYZ三轴摆放,而且16个产品大小尺寸都是一样,只是穴号不同,要分盘摆放,取产品也是在释怀一个位置

网友H:
不知道 你具体要干嘛

网友I:
产品穴号是连着来的吗?如果是只需要记录一个盒子数就行,如果不是,那就得用变址列16个D去记录每盘盒子数。
再者还得盒子是标准尺寸,先根据穴号用绝对定位走每个盒子的第一个盒子位置,然后根据盒子数D计算好位置,用相对定位走具体盒子。
...........纯属理论探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遇见同样问题,检测机出来之后需要将产品按规格不同分成24种不同的放入对应的框中,关键是检测出来之后还有一节流水线,后面没有能分辨的东西,只是单纯的感应器感应物料,而后面是三个伺服控制六个吸盘分料,怎么让伺服去分辨该吸那一块呢,要是按步距来算的话,万一中间掉一个就全乱套了。头疼中。

出完以后是不是要下完料才会出第二次?如果是还有的弄。
你担心的掉了,既然是吸盘,不应该是用负压表去感应吗?做个报警撒
wuzhishou

网友J:
应该说的是X,Y,Z轴,并不是机械手臂类似的三轴,取产品位置固定的!放16格
对的,但一个盘子要放80个同一个穴号的产品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产品穴号是连着来的吗?如果是只需要记录一个盒子数就行,如果不是,那就得用变址列16个D去记录每盘盒子数。
再者还得盒子是标准尺寸,先根据穴号用绝对定位走每个盒子的第一个盒子位置,然后根据盒子数D计算好位置,用相对定位走具体盒子。
...........纯属理论探讨!

模拟机械手轨迹方式,假设D101-D106存储每个盒子已放产品个数,现在来一个产品,检测是5号,那就先DDRVA让XY轴走到5号盒子的待放料位,然后根据D105中数值,假设是12,就是第二排第二列,计算出准确的放料位置,再用DDRVI让XY走过去,最后Z轴放料。看你是不是干涉,如果不干涉,直接回取料位置,如果干涉还得先回下待放料位。
思路大概是这样,但是具体细节还得仔细斟酌。

网友K:
你怎么识别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