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3):
求教大神三菱角度定位程序怎么编写(定位角度位置可调),求教

网友A:
问的也太马虎了。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也太马虎了。

伺服不是有个Z相信号的,我想用这个信号做一个循环指令,一个循环下来伺服停的位置都这个位置,位置可在手动的时候可调,自动的时候安手动调好位置停止

网友B:
加一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定时器
定时器怎么加,有具体程序例子吗?

网友C:
我也不会

网友D:
可以在伺服上设36000个脉冲一圈,那么100个脉冲对应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伺服上设36000个脉冲一圈,那么100个脉冲对应1度

转的圈数是不定的,但停的角度每次一样

网友E:
你需要开放的参数是哪些?只是需要圈数开放,停的角度开放而已。自己写套逻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开放的参数是哪些?只是需要圈数开放,停的角度开放而已。自己写套逻辑就可以了

我在自动的时候,一个循环之后,伺服每次停的角度都一样,根据Z相信号停。中间伺服速度可变

网友F:
强制电机必须转完一整圈 1圈或者 1的倍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自动的时候,一个循环之后,伺服每次停的角度都一样,根据Z相信号停。中间伺服速度可变

中间的速度参数你也开放就可以了  建议不用Z相  我之前用过Z相作为原点信号  高速的状态下容易丢 不如直接用定位指令做了 简单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速度参数你也开放就可以了  建议不用Z相  我之前用过Z相作为原点信号  高速的状态下容易丢 不如直接用定位指令做了 简单还方便

这个确实,定位速度稍微快一点,嫡定位就不准,就是我现在程序编好了,用的是Z相,就是脉冲频率改变的时候,伺服卡顿明显

网友G:
介不介意多走一圈?如果不介意,停了以后做个延时,让伺服执行一次回原+原点偏移。试过正反转让伺服停同一个位置,因为脉冲数是正负来回动的。但单向是累加就不好弄了,除非你走完一圈把脉冲数清零,又或者一直让伺服执行一圈脉冲相对定位的循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