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编写多工位程序是不是用sftl移位指令方便些,

楼主(2019-05-03):
编写多工位程序是不是用sftl移位指令方便些,在移位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或者直接停止,直接断开移位条件,不知道各位大侠,你们是怎么写的,
plc

网友A:
移位只是日本人的写法,你没见过德国人写的。
德国人写的很复杂,不过功能也更强.

网友B:
多工位的 圆盘类的 一般都是自己写逻辑 看具体要求写

网友C:
2楼的可否发个德国人写的程序给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D:
我也想见识一下德国人写的sft程序!
wuzhishou

网友E:
移位指令SFTL这个还可以的,普通电机做分度定位也行!多轴控制也行,就看自己程序的思路怎么应用!
我应用的是,出现故障断开他的条件,再次开机继续寻找下个位置!完全没问题,随时开机关机不影响移位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