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同时与PLC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9-05-04):
请教各位。。。谢谢
我想用威纶触摸屏的485端口与变频器通讯,检测实时的运行电流,然后传到PLC中做一个报警。威纶型号MT8150IE,查看了端口的定义,使用的COM3端口,7脚为Data-,8脚为Data+。程序做好下载以后,有时候能用,有时候反应迟钝还报PLC 未连接,有的时候监测的那个数值元件框显示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PLC是欧姆龙的CS1G系列。。。。
触摸屏的COM1是与PLC连接的,485用的COM3
因为是临时测试用的,画面也没好好做。485的线用的普通的红黑并线,准备换成2X0.5的屏蔽双绞线。。能不能解决?

楼主:
触摸屏和变频器的距离10米左右。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lc与变频器通信?

QQ(VX):225224123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和变频器的距离10米左右。
属于干扰的问题,可以带屏蔽双绞线,屏蔽单端或双端接地,再过磁环,再不行弄个485隔离,某宝有货!
确定是干扰的问题,更换屏蔽双绞线单端接地解决了

网友C:
干扰问题,变频器停止的时候通讯应该正常吧

网友D:
触控屏和变频器通讯简单
昆山中宇工控-威纶通苏州地区代理-PLC编程培训-plc解密-触摸屏解密-设备维修 (13405661548宗工)

网友E(2019-06-10):
解决问题了?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F:
把波率115200调低看看

网友G:
原来是干扰的问题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