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4):
欧姆龙的PLC,D0---D1000通道的值各不相同,若D0-D1000通道内的数据>=&1时,对相应通道内>=&1的数据每隔一秒加一,该如何编写? 多谢,如何批量实现?谁能指导一下,最好附个程序?

网友A:
FOR循环比较,然后大于0自加,1000次!
用ST写也行,我也不知道批量自加1的指令

网友A:
FOR循环加变址,W0.00启动,完成W0.00自动复位
  • 下载积分:+5(风中云)

楼主:
    楼上大哥:
    D0-D1000通道内的数据大于0时,条件改为能否每一秒自动加一(对通道内大于0的数据每隔一秒加一)?

网友B:
    d1-d1000給你啦

楼主:
    4楼的这个达不到要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楼的这个达不到要球

    你有擬真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擬真使用嗎?

    实测数据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测数据没有变化

    你有在D1-D1000給數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在D1-D1000給數值嗎?

    D0-D10设#0001后无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D0-D10设#0001后无变化

    那我沒辦法了不過我直接找一個PLC測試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循环比较,然后大于0自加,1000次!
    用ST写也行,我也不知道批量自加1的指令

    大哥,试过你上面的程序可行,若D0-D1000通道内的数据大于0时,条件改为每一秒自动加一(对通道内大于0的数据每隔一秒加一)该如何编写?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