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mac_studio 有没有"变量使用列表"??

楼主(2019-05-04):
求助:类似三菱 WORKS2 软件的,可以看到哪些变量使用过,哪些没有。 该从哪里打开!

网友A:
视图-变量管理

网友B:
没有,变量使用列表是直接寻址才会这样称呼,欧姆龙NJ系列采用符号寻址,只要寄存器容量没有用完,你就可以自己添加符号变量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