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能用原来200的电脑编程数据线吗?
zsh340

楼主(2019-05-04):
师付们好:请问原S7-200的电脑编程线能用来读写SMART200的PLC吗?SMART200编程软件能打开原来S7-200的格式程序.谢谢

zsh340

楼主:
我用SMART S7-200V2.4编程软件,外加原来老款S7-200编程数据线,怎么也读不出老款S7-200的程序,无法联接到PLC.为什么?是不能用吗?请用过的师付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不通用,但SMART软件可以打开之前的旧版本工程文件。
SMART系列好像是用网线和电脑读写了。
S7200SMART能用原来200的电脑编程数据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