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4):
设备上正常使用的226cpu,今天突然就不能用了,而且灯一直在闪烁,我把所有输入输出模块都拆了,只接电源,依旧是这样。测量220v电源正常,plc上DC24V电源不正常,只有不到10V的电压。请各位工控家人给帮忙判断一下一下故障,最好能指导维修一下。

网友A:
电源有问题

网友B:
电源坏了吧

楼主:
确实是电源板坏了,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