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5):
欧姆龙的PLC,D0---D1000通道的值各不相同,若D0-D1000通道内的数据>=&1时,对相应通道内>=&1的数据每隔一秒加一,该如何编写? 多谢,如何批量实现?谁能指导一下,最好附个程序?

网友A:
利用1S脉冲自加

网友B:
用for循环+间接寻址+if判断,应该可以搞定,
用西门子PLC编写的,电脑上没有CX-ONE
  • 下载积分:+1(波塞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for循环+间接寻址+if判断,应该可以搞定,
    用西门子PLC编写的,电脑上没有CX-ONE

    这是数组巴
  • 下载积分:+5(风中云)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的是秒脉冲,第一个脉冲不是很精确,逻辑上没什么问题。FOR指令是20次,改为FOR &1000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 下载积分:+1(波塞冬)
  • 下载积分:+5(风中云) 真诚感谢!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我水平太菜,看楼上可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我水平太菜,看楼上可行吗?

    你可以测试下!我软件模拟,硬件运行都测试没问题。

网友E:
    看错,楼猪出了两次问题,自加一可以,跟原来的题目有差异!

网友F:
    这种东西就要用类似2楼的脚本,用梯形图来写很麻烦,就算你确定这1000个寄存器有大于1 的,你要找出来是哪些大于1 ,这个就很麻烦
    不过你可以借鉴2楼尝试下梯形图的循环指令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