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软件问题

楼主(2019-05-05):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西门子触摸屏软件做好的程序怎么检查才能知道哪里有错误呢?每次编译不成功但是也不提示哪里错了?所以很头疼,找不到错误的地方,只能重新做程序了,所以请哪位大师能不能指点一二,万分感谢!!!!触摸屏是SMART V3系列的,软件是SIMATIC WINCC FLEXIBLE SMART.

网友A:
编译了输出窗口会显示存在哪些问题的,点击出问题的条目就能找到问题存在的地方。
每次编译完成什么提示也没有啊?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