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一台FX5U的主机加两个GS2107的屏怎么设置

楼主(2019-05-05):
如题,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不知道哪位有没有这方面的案列,参考下。我的邮箱是
76316443@qq.COM
。谢谢了

网友A:
弄个交货机,走以太网就可以啦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以太网,2个PLC设置不同IP。

楼主:
两个屏,假如两个屏都是M0,PLC的地址是192.168.3.54.就是两个屏的IP地址设两个不同的吗

网友B:
2个屏也行的。屏和屏的IP不要冲突。屏上的程序一样。

网友C:
以太网的方式很简单的,设置IP端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