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昆仑触摸屏与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19-05-05):
PLC是三菱的FX2N-48MR,利用昆仑触摸屏的软件嵌入版7.7(01.0007)进行模拟仿真
设置如下:三菱软件用的是GXWORK2?通讯不上 通讯状态为0 各位大神麻烦帮小弟看看设置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昆仑通态软件里有连各plc的驱动,点开看一下,里面有详细的参数设置及连接方法。
学习plc编程,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楼主:
我就是按他连接的

网友B:
子设备地址改为1,PLC站号改为01

楼主:
连接好了 是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