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9-05-05):
FX5U输入电压正常,24伏输出正常,电源指示运行指示ERR灯都不亮 ,IO输入输出灯也没有亮。都有哪些原因?

网友A:
高级货啊,5u的,内部电源坏了

楼主:
电源板没有坏,24伏直流电压正常。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B:
24V电源接的外部设备短路了
爱家爱china

网友C:
正解就是输入线接错了 短路了

网友D:
只留LN两根线,其他都拆了,如果还不正常,多半就的DC-DC坏了,没5V输出,拿出去修。

网友E:
楼上正解
工控学习

网友F:
这个情况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