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以太网轮询通讯怎样实现

楼主(2019-05-05):
我这有个项目用L系列PLC,走以太网与7台机器人套字节或modbus tcp通讯,由于机器人数量较多想用轮询的方式通讯,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给提一下建议或案例,谢谢!!!

网友A:
定时器做七个100ms的触点,触点出发每个站点的tcp通讯。不知可行不?rtu是这样做的。

网友B:
与机器人通讯,尽量不要轮询,以太网有16个通道不够你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今天用二个s7-1200通过交换机做modbus tcp 通讯,交换机上还连了一个L系列plc,三菱GX Works2和博途用一台电脑同时监控三台plc,测试都没问题,是不是以太网不需要轮询?今天真是体会到以太网的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