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问题

楼主(2019-05-05):
两个30kw电机星三角启动,在空开的b相装150:5电流互感器,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表(也是150:5的)测得的电流只有三十多。一直想不通,是一直正常运行的设备,肯定不是电流表不准,或表跟互感器不匹配的问题。。。。特请教大侠们

网友A:
互感器的一次线匝数,对不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很正常啊,负载比较小的情况电流不大很正常。
自学

网友C:
综合一、二楼观点

网友D:
两台电流30多,大概才20KW,轻载也有可能。看负载到底能有多大,满负荷情况下,这个电流就不对了。

网友E:
额定功率的额定电流,并不是说正常运行就是额定功率运行,就像车,相同的速度,空车和满载油耗是不同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一直以为额定电流就是电机启动完后的正常电流。看来还是理解有误。但是就算是轻载时,两台30kw,电流在三十多总感觉小。。。

网友F:
如果是两极电机,30KW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3%-30%,所以你的电流表显示的值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G:
电流多大是负载的要求。

网友H:
150:5的应该是30倍吧,30*30=900A,二个30KW电机正常启动电流应该也差不多。估算1KW=2A,30*2*2=120A,根据负载不一样,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吧,算下来也在范围内吧,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I:
说明电机空载
工控学习

楼主:
不是空载。难道电机的额定电流说的是满载时的电流

网友G:
        不是空载,那可能是轻载。
        在额定电流及以下,负载要多大电流,电机给多大电流。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也就是说电机的额定电流并不是运行电流。额定电流是电机可运行的最大电流。否则就是过载。是这样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也就是说电机的额定电流并不是运行电流。额定电流是电机可运行的最大电流。否则就是过载。是这样吗?

不正确!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指电动机带上额定负载、输入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值,处于正常运行时的电流。

其他状态下都不是额定电流。

网友K:
找个钳表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
你可以 用钳型表去实际测一下

网友M: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指电动机带上额定负载、输入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值,处于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在额定环境下长期工作而不影响其使用寿命的最大电流值。对一台电机而言是个定值。实际运行电流是个变化量,不超过额定值运行就是安全的,并且越接近额定电流运行效益最好。

网友N:
HAHA,想太多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