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电子齿轮比计算

楼主(2019-05-05):
现有斜齿轮结构需要怎么计算伺服电子齿轮比齿轮齿数30齿,模数是2,减速比是1:7 电子齿轮比如何计算

网友A:
结圆是63.85 周长是200.49

楼主: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引用 网友A:
结圆是63.85 周长是200.49

网友B:
少个参数,电机转一圈,移动了多少距离,就是小齿轮滚一圈,相对齿条移动的距离
高宗龙

网友C:
与直齿轮一样计算。只是传动平稳了

网友D:
按普通的圆柱齿轮算。这种是普通齿轮的变型,传动更加平稳而已。

网友E:
还有个螺旋角的

网友F:
厉害啊各位,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这个要看伺服电机转动一圈齿轮移动多少距离,跟直齿和斜齿轮应该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