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U4DA模块问题

楼主(2019-05-06):
现在有一台设备的3U4DA模块用电脑监视其输入的数值很不稳定有上下6到7百数值跳动,输入电压为0-10v,但是用数字表测量它的外部输入电压很稳定,刚开始怀疑是线干扰问题,就用一个电位器直接接在模块上监视其数值还是很不稳定,因为没有相应的模块替换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其它原因造成,

楼主:
谁有3U4DA模块中文手册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type=fx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type=fx
感谢!

楼主:
现在换了一个模块还是这样,头都大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外部信号是否存在干扰?给定的电压是否有波动的迹象?

网友C:
增加平均次数,或者减少采样次数.
1%的精度,数值跳动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