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PLC编程软件哪个版本可以直接用USB线与PLC连接?

楼主(2019-05-06):
请问三菱PLC编程软件哪个版本可以直接用USB线把电脑和PLC连接,而不是通过USB 转232再和PLC 连接。

网友A:
要看PLC有此功能嗎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跟软件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的PLC支不支持USB直接链接。。。。。

网友C:
由硬件决定的,比如3GA Q00 Q02

网友D:
看PLC的CPU上有没有USB口,有就可以直接用USB线。

网友E:
FX3U可以装个转换板,Q系列的U系列,的H系列的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