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写的程序

楼主(2019-05-06):
触摸屏写的程序都是D M什么的,怎么对应PLC上的IO口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触摸屏和PLC?

网友B:
要选择通讯哪款PLC才能正确编程。

网友C:
当然是在plc里用m控制输出

网友D:
先选择你需要连接的plc,然后双击触摸屏的按键选择对应plc中的M、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