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6):
有没有主站FX3U-16CCL-M从站FX3U-64CCL的简单案例,加详细解释的。还有就是有会FX5U PLC连接以FX3U的CC-LINK模块要怎么配置或者怎么编程的大佬吗?需要详细指导。。。

网友A:
我记得三菱有专门讲CCLink的手册,里面有简单的案例,你到三菱官网找找

网友B:
引用楼主zhangjier于2019-05-06 20:11发表的 有没有懂CC-LINK的? :
有没有主站FX3U-16CCL-M从站FX3U-64CCL的简单案例,加详细解释的。还有就是有会FX5U PLC连接以FX3U的CC-LINK模块要怎么配置或者怎么编程的大佬吗?需要详细指导。。。

论坛上面就有很好的案例啊,你要仔细找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C:
搜搜论坛  一大堆够你学到饱

网友D:
Q和FX1N通信程序就有

网友E:
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F:
万能宝有相关资料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G:
论坛的资料是FX3U主机的

但楼主用的是FX5U主机的。。。这种配置不科学。。。

FX5U应该用FX5-CCL-MS

如果FX5U 使用FX3U模块,应该是要按手册上的,用TO指令设置主站的参数,比如模块数,站信息什么的,麻烦些。

如果选型直接选FX3U主机,那编程很容易,论坛上都有样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H:
看看手册很简单的

网友I:
3u的加远程IO用过,5u的没用过,有固定的指令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