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人机从温控表读回PLC

楼主(2019-05-07):
想请问各位,人机透过RS485读写温控表后再将数据传到PLC
这段传输的方式在威纶人机上要怎么实行呢?
能不能帮忙提供方式,谢谢

网友A:
资料传输即可
先谢谢楼主回复~
还有一些不懂得问题还想跟您请教请教~~

楼主:
我用了资料传输的读跟写之后不知为啥会影响到我写的宏
我其中有一台表头需要持续把位置ON着,
如果我资料传出里面编辑了读跟写的话,宏变成只会ON几秒钟后就关了甚至不会ON.
但如果我资料传输里面只编辑了写入或是都没有编辑的话,宏就会正常运作.
不知道为啥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通讯感觉很慢...
测试时只接了3颗温控器 在改变数据时至少要等5秒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