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控制步进电机的

网友A:
R系列是大型PLC    ,DDRVI 是小型PLC的指令!不是一个系统的
那可以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B:
IRQ是Q系列的升级版,你说的指令,FX可以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G.ABRST1、G.ABRST2、G.ABRST3、G.ABRST4、Z.ABRST1、Z.ABRST2、Z.ABRST3、Z.ABRST4ABRST
GP.PSTRT1、GP.PSTRT2、GP.PSTRT3、GP.PSTRT4、ZP.PSTRT1、ZP.PSTRT2、ZP.PSTRT3、ZP.PSTRT4PSTRT
GP.TEACH1、GP.TEACH2、GP.TEACH3、GP.TEACH4、ZP.TEACH1、ZP.TEACH2、ZP.TEACH3、ZP.TEACH4TEACH
GP.PFWRT、ZP.PFWRTPFWRT
GP.PINIT、ZP.PINITP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