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CPU的Q64AD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9-05-07):
第一次用Q64AD模块。手册上程序的的解释的字看不出来 有会的可以帮忙讲下吗? 我是要用Q64AD模块读取两个温度传感器的数值和一个液位传感器的数字 用4-20mA 有会的讲解下吗?谢谢了

网友A:
简单得很,参数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此模块共有4通道输入,先在智能功能模块里设置相关参数,比如平均方式,工作模式(分辨率不同),然后将数字量MOV到你的PLC寄存器 MOV U模块插槽号/G模块起始IO 通道地址 PLC寄存器地址,或者 BMOV U模块插槽号/G模块起始IO 通道起始地址 PLC寄存器起始地址 K4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
2楼说的对。
还有注意就是你一定要用GX WORKS2 软件,手册不用细看,那个手册过时了,三菱也没出新的手册
手册你就只用看几点,一个就是分辨率,比如0-10V对应多少数值。二个就是X Y对应的功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