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PU读取Q64AD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9-05-07):
想请教下读取Q64AD模拟量的梯形图怎么写?看的手册上的程序例子解释的字不是正常的 看不懂。我是想要两个温度传感器的数值 一个 液位传感器的数值,但是程序不会写 用4-20mA 谢谢了

网友A:
读取Q64AD 模拟量模块的诗数据很简单呀、在智能模块里面找到 自动刷新 在相应的位置填写 寄存器 就可以了
然后再根据实际值去调整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