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们帮忙看一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5-07):
丝杆导程10 直径15 总长650
定位控制的时候,如何写5秒,5秒走完总长,写10秒,10秒走完总长。这个要怎么分析啊

网友A:
有点难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导程10MM=1000个脉冲马达旋转一圈,即丝杠控制精度0.01MM。
当频率1000的情况下,也就是1秒钟旋转一圈。
总长650MM除以10MM等于65圈,即总脉冲数为:1000个脉冲乘以65圈等于65000个脉冲。
65000个脉冲总量除以5秒等于13000
65000个脉冲总量除以10秒等于6500
65000个脉冲总量除以20秒等于3250
注意:以上方法未考虑加减速时间。
下载积分:+1(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幼稚哟) 真诚感谢!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2楼说是没错,简单明了、好理解。
数据的来龙去脉可以参考下,这都是物理知识,路程、速度、时间、转速、频率之间的关系。
修改红色的数据,就可以算出绿色的最终数据(PLC发脉冲的频率)

下载积分:+2(幼稚哟) 真诚感谢!

网友D:
内部算一下速度就可以了 看你时间精度要求了 要求不高可以不用考虑加减速 要求高的话就要考虑一下加减速了

网友E:
加减速是固定的,直接加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