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跪求FX1N与台达VFD-M变频器的MODBUS通讯案例。。。。。顺便确认下,FX1N-485BD不支持RTU协议是真的吗

网友A:
不对吧,可以的呢,FX1N是可以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 就是比较复杂,发一个三菱对三菱变频器的案例给你,你可以参考一下。。。。。
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5IG11PJ (密码:Z5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可以的呢,FX1N是可以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 就是比较复杂,发一个三菱对三菱变频器的案例给你,你可以参考一下。。。。。
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5IG11PJ (密码:Z5EO)

好的谢谢,我下载研究下。我之前做过RTU,但是程序里包含ROR,1N不支持这个指令,无奈CRC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B:
右移是最基本的指令,
采用类似的指令就可以,然后用逻辑运算.

网友C:
楼主请使用rs指令进行无协议通讯,注意帧的数据格式。

网友D:
论坛有前辈大神用3u配485BD和VFD-M通讯成功,可以借鉴一下,我也在研究fx1n和VDF-M的通讯,手里没有RJ11的水晶头,等有了也要试试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楼主:
我手头只有一个国产的变频器,用1NRTU通讯成功了,理论上来说,到时候换成台达变频器也就改个地址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前辈大神用3u配485BD和VFD-M通讯成功,可以借鉴一下,我也在研究fx1n和VDF-M的通讯,手里没有RJ11的水晶头,等有了也要试试

看我的回复

网友E:
我手上有个FX1N 485BD 台达VFD-M 变频器,不知怎么写人频率,能正反,不知哪位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个FX1N 485BD 台达VFD-M 变频器,不知怎么写人频率,能正反,不知哪位高人指点一二?

03  写入   H2001是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03  写入   H2001是地址

moubus rtu 一般写入都是06,就是给给变频器的寄存器里写数据,一般帧都是这样的结构:首先站号(这是变频器站号),然后功能码(查变频器手册如H06写寄存器),再然后数据内容(这个里面两部分,第一个是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如H2001写频率等;第二部分是你给这个地址里写的值),再再然后校验码(crc,如有crc指令直接指令得出,没有的话就自己写段程序算,也不难手册都有算法。)如果一直通讯的话前后各需要加上3.5字节空闲部分。就这几部分。功能码和功能寄存器地址各家变频器有所区别要看手册。485bd只能用rs指令,485adp-mb可以使用rs指令和adprw专用指令.
  • 下载积分:+5(工控菜鸟1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ubus rtu 一般写入都是06,就是给给变频器的寄存器里写数据,一般帧都是这样的结构:首先站号(这是变频器站号),然后功能码(查变频器手册如H06写寄存器),再然后数据内容(这个里面两部分,第一个是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如H2001写频率等;第二部分是你给这个地址里写的值),再再然后校验码(crc,如有crc指令直接指令得出,没有的话就自己写段程序算,也不难手册都有算法。)如果一直通讯的话前后各需要加上3.5字节空闲部分。就这几部分。功能码和功能寄存器地址各家变频器有所区别要看手册。485bd只能用rs指令,485adp-mb可以使用rs指令和adprw专用指令.

    哈哈哈,我记错了。还是老师傅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