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7):
 如图,今天在网上看大神说在FB中可以用到变址

问题是添加完后,怎么在梯形图里面调用它?试了下各种格式都没成功

之所以用到变址是因为在FB块中用到除法,除法的结果和余数是相邻地址两个D,需要用到余数
又或者有其他办法实现吗?

方法很多,感谢!
1、变址(必须用DDIV,基于数组的数据类型是Double):

2、内嵌ST,用MOD_E函数

网友A:
梯形图里好像用不了,

网友B:
搞不懂你要问啥,取余数有指令mod.你建的是一个两元素的一维数组,和变址有什么关系!  ddiv(TURE,D1,D3,D5) D1/D3=D5;MOD_E(TRUE,D1,D3,D10)  D10存放D1除以D3的余数。
另外fx3的变址用V,Z.如D0Z3,如果Z3值是K0,那么D0Z3代表D0,如果Z3值为K5那么D0Z3代表D5,详细的看一下软元件手册。变值用在指令使用次数有限制的情况或者需要变化数据内容的情况下。

网友C:
结果[0]:=被除数/除数;
结果[1]:=被除数 MOD 除数;
  • 下载积分:+3(wangdai527) 确实是这么调用,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0]:=被除数/除数;
    结果[1]:=被除数 MOD 除数;

    确实是这种格式,直接用DDIV,就可以把商和余放在数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你要问啥,取余数有指令mod.你建的是一个两元素的一维数组,和变址有什么关系!  ddiv(TURE,D1,D3,D5) D1/D3=D5;MOD_E(TRUE,D1,D3,D10)  D10存放D1除以D3的余数。
    另外fx3的变址用V,Z.如D0Z3,如果Z3值是K0,那么D0Z3代表D0,如果Z3值为K5那么D0Z3代表D5,详细的看一下软元件手册。变值用在指令使用次数有限制的情况或者需要变化数据内容的情况下。

    三菱里面DIV(D1 D3 D5),执行的是D1/D3=D5,余数会放在D6。我想在FB块的梯形图里面用到这相邻两个D,但FB块局部定义只能定义单个数据类型。所以寻求变址的方式,去找余数。

网友D:
    敢问楼主用的事哪款型号的PLC?,我用FX3U模拟测试可以得到余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没有MOD指令,三菱里面DIV(D1 D3 D5),执行的是D1/D3=D5,余数会放在D6。我想在FB块的梯形图里面用到这相邻两个D,但FB块局部定义只能定义单个数据类型。所以寻求变址的方式,去找余数。

    简单工程中确实是没有直接取余
    选择标签的话,内嵌ST可以做。
    结构化工程中有MOD函数直接使用
  • 下载积分:+3(wangdai527)

网友D:
    ???????
  • 下载积分:+3(wangdai527)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问楼主用的事哪款型号的PLC?,我用FX3U模拟测试可以得到余数啊

    我是说的在FB块梯形图里面得到余数,正常扫描程序的梯形图是没问题的,因为得出来的D位有地址,直接地址上+1的D位就是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工程中确实是没有直接取余
    选择标签的话,内嵌ST可以做。
    结构化工程中有MOD函数直接使用

    好吧,还没用过结构化工程......一直只用了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我是试的DIV指令,没有用到DDIV
    还得考虑到单双字啊,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还没用过结构化工程......一直只用了梯形图

简单工程下的内嵌st在 FB里也可以使用。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工程下的内嵌st在 FB里也可以使用。你看看

是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