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R系列要想控制步进电机怎么编程序?

楼主(2019-05-07):
IQ-R系列想控制四个步进电机,应该用什么指令编?有没有做过的案例?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CPU,还有就是用的哪个定位模块,或者R-motion
R04EN或者R08ENcpu,看编程手册里老版的DDRVI指令用不了

网友A:
需要用专门的定位模块的RD75P4,本体CPU又不能直接带的,难道没用过Q直接夸到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