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三菱D740做modbus-RTU通信问题求救

楼主(2019-05-07):
图一是CP1H寄存器设定值,图二是三菱D740参数设定值,图三是CP1H串口设定值
求问CP1H通信命令格式该怎么写,把频率50HZ写入变频器,正转启动

网友A:
若你无法解决CCD综合校验码,不建议做通信。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看手册CP1H简易通迅篇 校验不用你自己算 但要注意欧姆龙的数据长度与MODBUS不一样

网友C:
在我发的帖子里有,你找找看

网友C:
你的设置不对,

网友D:
haha dous da shen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手册上有modbus-rtu简易通迅例子的,照着改下就行,不难的,多看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