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V-90伺服以太网通讯时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9-05-07):
CPU固件版本4.1,运行控制V5.0版本,通讯用标准报文3,V-ASSISTANT调试伺服驱动一切正常,
可用PLC调试时,总出现故障:通过PLC控制伺服可以使能,但JOG时跑一段
距离就会报错,轴组态如下图,恳请大佬们赐教!

楼主:
报警代码如下:
是编码器组态有问题吗?还是说必须用运动控制V6.0版本??

网友A:
4.2固件才有V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