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功能块标签名“无法使用的字符”咋办

楼主(2019-05-08):
也没有找到详细的说明书 求指导

楼主:
哦哦 大体上搞懂了
就是把功能块的标签在复制到主程序一下
全局标签 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A:
自定义的标签规则是首字符必须是字母,不能是数字,这个规则适合绝大部分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