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三菱模块QJ71BR11吗?

楼主(2019-05-08):
今天遇到一个QJ71BR11模块,完全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高手知道呀?谢谢!

网友A:
通訊用把~~所有資料傳輸
類似485或cclink~~但功能比那大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引用楼主wtgosa于2019-05-08 08:28发表的 有人知道三菱模块QJ71BR11吗? :
今天遇到一个QJ71BR11模块,完全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高手知道呀?谢谢!
http://down.ymmfa.com/?id=383
http://down.ymmfa.com/?id=334

网友C:
这个模块是一个通讯模块,插在基板上就可以了。PLC参数这边需要设置一下,在PLC程序中,打开参数,点开网络参数,双击以太网/CCIE/MELSECNET,在模块中选择你的站类型,如果你是主站选择MNET/H管理站,从站选择MNET/H常规站。起始IO就是输入你插去这个模块的位置的地址,网路号,如果你这个PLC中没有其他网路就填1如果有的话就依次填后面的值,不能与其他网络号相同。
下载积分:+3(xingzb2) 热心助人!

网友D(2019-06-19):
一个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