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器人

楼主(2019-05-08):
三菱机器人的任务插槽是怎么来的,怎么添加?
挣扎的学渣

网友A:
在参数设置-程序参数-插槽表添加,好像是多任务一起执行的时候要用。通讯程序和动作程序一起执行之类的吧,应该。不是很熟悉。
明白,谢谢

网友B:
任务槽里选择编辑好的程序,并设置好任务优先级,然后写入。
感谢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