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强电干扰时加磁环

楼主(2019-05-08):
请教下,一般这些干扰指的是什么现象?就是什么情况下加磁环

网友A:
磁环效果不不大,建议采用双姣屏蔽线+隔离电源+良好接地。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1楼牛逼,可以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我那高压仪器,和耐压仪器装了并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D:
磁环应该对高频干扰效果明显。

网友E:
磁环不是万能的,注意规格接线和屏蔽措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