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8):
如题,用QJ71C24与 温控仪表或者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只用一条指令GP.CPRTCL如何一次同时执行多条协议?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用QJ71C24与一个 台达温控表MODBUS RTU通信,一次执行一条协议时能正常通讯,能单独读取当前温度,也单独写入设定温度。但是但是同时执行两条或者多条协议时(同一个站号),QJ71C24就会报警。请大神指点。
附件: qi71c24与温控器通讯.rar (1121 K) 下载次数:140

网友A:
1.458基本規則 :一次只能對1站讀或寫。

2.同一个站号 :擴大讀或寫的範圍。
  例如圖。(每個表頭規則不一樣)

网友B:
指令的第三个参数为毛是K1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令的第三个参数为毛是K1

第三个参数K1一次执行一个协议,K2时报错,所以改回了K1,注解没有改

你有没有好的经验,关于如何一次执行多条协议,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8基本規則 :一次只能對1站讀或寫。

2.同一个站号 :擴大讀或寫的範圍。
  例如圖。(每個表頭規則不一樣)

谢谢指点,

2.对于扩大读写范围,有的仪表读或者写的地址是不连续的,而且只允许一次写一个寄存器,

楼主:
问题已接决,关于用QJ71C24与 温控仪表或者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只用一条指令GP.CPRTCL如何一次同时执行多条协议?

1.同一站号可以同时读和写,要连续执行的多条协议类型可以全部是读,也可以全部是写,还可以既有读又有写,协议连续个数不超过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