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中用ST编程后编译后总是报错FB错误,

楼主(2019-05-08):
如图,总是报 “调用目标的FB中,使用了在使用位置未展开的FB"错误代码 :C5119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三菱的ST还用不习惯,

楼主:
在FB里好像边写边定义变量,是可以编译通过的,要是先定义变量后写的编译的就报错,就像上面的一样.
什么原因?

网友A:
TON_1,TON_0设置的数据类型有问题? 应该是TON的。你把FB的局部标签截个图看看。还有 TON 有EN参数 Q ET 你都没有编辑。
TON(EN:= ?BOOL? ,IN:= ?BOOL? ,PT:= ?TIME? ,Q:= ?BOOL? ,ET:= ?TIME? ,ENO:= ?BOOL? )
ENO:= ?BOOL? 可以不写

网友B:
我用就没问题,不知道你那里出错了。

网友C:
用out_t,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