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5U以太网通讯设置

楼主(2019-05-08):
各位大神,FX-5U80MT与5口以太网交换机通讯一套最加FX-5U80MT与5口以太网交换机通讯一套。2个5口以太网交换机用网线连接。三菱WXWorks3软件怎样设置。分别可以读取或下载2个FX-5U80MT程序

网友A:
是不是这样?连接目标——Connection——其他连接方式,至于下面的“其他站(单一网络)”,从字面意思来看应该很强大

网友B:
先单个连机 设置ip参数那些 同一网段 最后地址不同
电脑设固定地址也是同段不同址
然后就可以插路由使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明天上机试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C:
三楼说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