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大神指点西门子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9-05-08):
请教各位大神,我打算用西门子S7-200 226的PLC用到编码器,做正反计数用,看教材看来半天没看懂,忘大神指点一二
我的现场用法就是编码器正转加计数,反转减计数,用辅助触点清零计数器的值。

网友A:
西门子S7-200 plc读取增量型编码器数据
借鉴一下:
http://www.shuyanzdh.com/siemens-s7-200-plc-type-read-omron-incremental-rotary-encoder-application-output-plc-wiring-input-wiring-wiring-encoder-wiring-high-speed-counter-high-speed-counter-terminals-high-speed-count-s/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