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J71C24N 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9-05-08):
请教各位监控modbus通讯,为啥一直报7F24H报警,监控通讯不是连续的。谢谢

网友A:
回波禁止功能设置一下
下载积分:+5(jr11)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2019-06-19):
你看看参数配置对应的寄存器与报文格式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C(2019-09-26):
大哥,这个QJ71C24N和modbud通讯方法哪里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