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看这款控制器怎么用FX3U PLC控制接线

楼主(2019-05-09):
(无正文)

楼主:
在线等大侠

网友A:
那标识的这么清楚,看资料吧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从左至右,从上到下,1-6
我猜START是使能,G是GND。试试就知道了,这么老的东西烧了也不心疼
下载积分:+1(abc4624582)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一下,CW是+,G是-的话就是地接法,用FX的话,Y0,Y1接+24V,COM0,COM1各串一个2K的二极管接CW和CCW,用PLSR分别给Y0或Y1发脉冲,如果不转,给START接个2K接到24V上看转不转。这种是正反脉冲串控制方向的,用一般的PLC不能控制,只能用有正反脉冲串的控制,3U的都不行,5U的就可以。
下载积分:+5(abc4624582)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