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X3U或FX5U 控制8个轴呢?该怎么选型呢

楼主(2019-05-09):
本人新手,最近在想如何用FX3U或FX5U 控制8个轴呢?该怎么选型呢 最好是3U加模块,5U不是很会???哪位大哥教教我

网友A:
两个5U用485通讯,2个3U+2个485BD+2个1PG,3个3U+3个485BD。哪种便宜用哪个。

网友B:
想折腾的话,用3U或5U走N:N通讯,
不想折腾用5U+40SSH或者Q+MS4走总线.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国产的PLC,一个搞定,品牌 麦格米特!编程跟三菱差不多!

楼主:
FX5U加模块

网友D:
FX3U+5个1PG,貌似有点贵。或者5U+FX5-40SSC-S。
要不就考虑其他品牌的PLC,台达有款小型PLC本体就能控制超过8轴

网友E:
8轴还是用5U吧,便宜点直接用内置网口走Basic通讯最大支持16轴,复杂控制用8轴光纤模块FX5U-80SSC-S

网友F:
信捷直接带10个轴 编程跟三菱一样

网友G:
用FX5U吧,顺便也可以学习一下新的东西

网友H:
Q+QD77MS16

网友I(2019-06-08):
新手动辄都来8个轴,看来技术老手都不值钱

网友J:
两个5U ,TCP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