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如图:DM1655-DM1660                 DM1661-DM1666                 DM1667-DM1672     为三段,现在需要DM1661-DM1666 这一段先传递到 DM1667-DM1672,然后DM1655-DM1660  再传递到 DM1661-DM1666    ,用FMOV  dm1655     dm1661   k12  是否可以

网友A:
不可以
看错了fmov,定义

网友B:
試試看BMO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BMOV吧

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否可以

可以的,你自己试下模拟器不就行了

网友B:
BMOV DM1655 DM1661 #12
你原來的FMOV 改成BMOV就可以了其他不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MOV DM1655 DM1661 #12
你原來的FMOV 改成BMOV就可以了其他不變

比我们想的还要智能,先把源数据丢到内存区,然后再从内存区写到目标位置,完全不用担心重叠

网友E:
   ,,,FMOV是  把源数据 复制到目标地址起始的N个地址,
BOMV 是数据块 复制
WX:13076996110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