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这个中间那个继电器,怎么会这样了?

楼主:
M544这样也吸合?

网友A:
很可能是双线圈了,你搜索一下,估计有一处有M544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可惜整个程序除了这里,另外一个作为辅助点,只有这两个地方。plc是三菱3u。

网友B:
你看一下 交叉参照, 有时候有KnM5**的情况

网友C:
双线圈,地球人都这么认为

网友D:
肯定是K多少M多少,将M544给吸合了

网友E:
要不双线圈输出,要不就是有置位指令

楼主:
另外,有关注的看一,就下,我这里另外一个三菱plc,早上通电plc就error报警,切断电源,run-stop上下拨动一次再通电,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关闭电源再启动,正常。第二天又发作……????

网友F:
我前几天也是,脉冲发完了,M8029这个触点一直得电不复位的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有关注的看一,就下,我这里另外一个三菱plc,早上通电plc就error报警,切断电源,run-stop上下拨动一次再通电,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关闭电源再启动,正常。第二天又发作……????

擦除一下,再重新写入,还不行的话,就换。

网友G:
简单换一个软元件不出现这个问题就得出这个结论“三菱plc的软继电器会使坏”,只能说楼主太片面了,都没有仔细查看一下是否存在双线圈的情况,像KnM50X之类的,或外围设备(如GOT)对M544置位,或M500Z0之类,外部通讯如CCLINK配置占用了M544,这些不知道有没有排除

网友H:
程序问题,或是山寨的仿冒品。

网友I:
除了双线圈,还有就是以前遇到过,程序在线写入出现的问题,PLC程序整个重新写入,断电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