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我有个比较困扰的问题,现在做的伺服CV,(同步带CV)上面有30多工位,每次走一个固定的间隙,称之为一个工位,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先回原点,然后补偿原点与第一个工位的差值,后面走定长控制。。。我现在一直在想,这样一直转下去会有累计误差产生吗。也就是说在跑了N多次后,停在当前的工位位置会产生偏移吗。。

网友A:
PLC发脉冲数给伺服放大器,如果不是用特定通讯方式(如总线),实际上就是开环控制。PLC监控到的只是脉冲口发出去的数值,并不是伺服放大器接收到的数值,一旦有干扰两者就会不一样。然后机械误差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同步带应该还好。
如果你要求那么高,用滴滴马达,每转一圈位置清零。然后每次经过原点光电时,判断下脉冲数,写成报警。
或者用凸轮分割器,每次工作完给马达一个启动信号,用遮光片+光电去控制马达停止,就是要根据同步轮和行程选择凸轮分割器。
非常感谢,现在我在皮带上每个工位的位置加了一个小铁片。现在动作流程是这样的,先定位运行,然后回原点,当脉冲变化超过一个值还没能找到原点的话报警(这个是为了防止铁片掉落),已经正常运行了,麻烦的地方在下面的感应铁片的S/N,调整比较麻烦。。

网友B:
我应用的是PLC异步变频定位系统,帮不上忙

网友C:
可以跑固定的循环次数后,自动原点复位一次